新人就解

楼主(2013-10-30):
新人入手FS-TH9X合适吗?会不会难度有点大。

网友A:
新手直接上多通可以。有米直接搞个18通,一次性解决

网友B:
遥控器通道和难度无关。不会增加学习困难,反而好的遥控器会减少学习难度。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RE: 新人求解

引用 网友A:
新手直接上多通可以。有米直接搞个18通,一次性解决

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RE: 新人求解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通道和难度无关。不会增加学习困难,反而好的遥控器会减少学习难度。

多谢前辈

网友C:
通道有用的就那么几个,在其他都是控制拉烟,起落架,舱盖,或发动机熄火什么的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D:
多通道的以后你想装别的东西,通道是够用的,就不用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通道的以后你想装别的东西,通道是够用的,就不用换控。

多谢指点

网友E:
富斯9不错的,可以入

网友:
建议使用主流遥控器,看看身边魔友用什么,你就用什么,因为飞飞机在遥控器上也要设置一些,用个主流的,有问题可以问问

网友F:
其实控有十通左右都够用的,太多通数是用不上的,没必要花很多钱在再多的通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控有十通左右都够用的,太多通数是用不上的,没必要花很多钱在再多的通数上

确实呀

网友:
遥控器还是一步到位的好,建议JR或者futab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有用的就那么几个,在其他都是控制拉烟,起落架,舱盖,或发动机熄火什么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富斯9不错的,可以入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呀

我建议华科尔的D10,我在用感觉性价比还算不错,虽说华坑,但国内算不错了,同时有售后坏可修,其他厂的我就不知道了,国外控是好但售后各方面就不知道了,本人也是玩了半年的新手,如说错什么请见谅!

网友:
新手,开始不推荐买太好的控,如果你确定你有资金 时间 精力 和兴趣玩下去的话  那当然推荐买好点的控,10通的控基本满足了,最好买带高频头接口的  以后要是想玩fpv,不用纠结增程的问题。还有开始玩要买带模拟接口的  在电脑上玩模拟器,练熟了之后再飞,减少炸机,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一路过来,可能有说的不到位的 请我的前辈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