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电机需要重新調参嗎?

楼主(2013-10-30):
如題,原本是690kv,現在換320kv,請問一下要重新調参嗎?naza v2,飛的時候會自晃,而且油門要60%才能停懸。以前50%就停懸了。

网友:
换电机要换浆和电池~~特别是你这KV值差距这么大!!690用4S,320用6S。如果是相同或是差不多KV的电机就不用,你这个必须重新调整哦

楼主:
了解了,谢谢
是调感度吗?因为之前飞690很稳,换320kv刚去飞时,会自己摇晃,还蛮严重的,另外我之前690kv的电机50%停悬但先在换新电机后要60-65%才停悬,这是为什么?

网友:
您的電池!如果沒換60%-65%是很正常的!校準最好也重新都做過一次

网友:
赶紧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谢谢
是调感度吗?因为之前飞690很稳,换320kv刚去飞时,会自己摇晃,还蛮严重的,另外我之前690k ...

你肯定还用的是以前690用的4S电池来飞现在的动力设备!!320电机需要6s电池的大电压来驱动,4S电压小了虽然能驱动但是效率低!320电机比690转速低,需要更换更大的浆来提升拉力,320起码要用15浆,690用12浆就可以

楼主:
哥哥,我是用6s的電池

网友:
小精灵换的话!换完后,做一次全面的校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