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大齿问题

楼主(2013-10-30):
X3大齿轮材料过硬,吃马达齿。
泰世推出钢齿来解决,但是两个硬的齿轮硬碰硬噪音很夸张,车库里玩耳朵都受不了。
钢齿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我觉得应该换回X4 X5上那个红色大齿相对较软的材料,而且红色大齿配上黑色机身更帅。
泰世好多机都是这种红黑配色,X3应该沿用下去。
大齿这种一般炸机必扫的牺牲件不应该做太硬。

网友A:
楼主言之有理,不然用铝齿的情况下,带动力炸鸡基本是电机齿和大齿盘同归于尽

网友B:
我发现不是塑料硬的问题,而是里面添加了某种颗粒,研磨的非常厉害,建议泰世换材料

网友C:
建议楼主换钢齿比较好,我们换了以后飞到现在还没有见粉末,首先是换钢齿,另外就是主齿轮和伞齿常用轻量化润滑油涂上去,这样减少磨损而且会更加顺滑,现在电动机器不像以前油动了!飞完到处都是油也不用自己再涂。

楼主:
钢齿买了,但是还是希望泰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换大齿材料。
我有个JR450,那个大齿就比较软,飞起来相当安静十分享受。一想X3的噪音就头痛。
好像X3全身塑料件都是一种混碳的材料作的,我觉得大齿,底板,还有起落架都应该换成韧性相对较高的材料。
尤其起落架,又硬又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