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250直机主轴限位套限不了位,为什么?

楼主(2013-10-30):
调试新装的天龙CX250直机,每次几十秒钟高速旋转几次后,主轴总是下沉,多时达三四毫米。限位套是上紧了还打了胶的。我想虽说限位套上只有一个定位螺丝,但既然是这样设计,正常情况下是能够限位的。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怎样能解决,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螺丝孔里塞个小纸团,然后上顶丝

网友:
限位套打上厌氧胶,顶丝上紧,等胶干,拆的时候用火在限位套上烤一下,厌氧胶就失效了。如果限位套螺丝口滑丝了,就换一个吧,没几个钱的,别因小失大啊

网友:
找出主轴下沉原因,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正在调试新装天龙250,机子精度差,换了不少配件,主轴,主轴轴承座,大齿盘,横轴,尾叶夹等都已换掉,震动和虚位是最主要问题。

网友:
市面上有些主轴组附送了铝制主軸固定环,由于固定环的尺寸只有Φ3.5xΦ6.5x2.8mm,
螺纹部分其实只有几牙,加上铝制材料强度不够,容易滑丝,所以大家都不敢用力拧紧顶丝,
普通航线和悬停飞行还好一点,受力的是主齿轮下面的Φ1.5xΦ5x0.3mm铜垫片,
但是倒飞模式和3D特技就不行了,全机的负载都压在这个小小的主軸固定环上,
如果顶丝没卡紧,主軸出现松动,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炸机.......
淘宝上有钢制的250主軸固定环,材料和厚度都做了加强,是目前性能最好250主軸固定环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还在继续调试,拆下来重新装过,严格按工序来。

楼主:
鼓捣了一阵,觉得原因可能是中轴底部那个螺丝上得太紧了,都变形了。换了,螺丝上松点,好象主轴没怎么下沉了。

网友A:
250的主轴与450的轴比就可发现450的主轴在限位处是一圈槽,连华科尔的小飞机此处也是一处平台。250的主轴此处光溜溜的啥顶丝能吃这么大的劲纹丝不动呢?开始玩的时候也被此问题困扰,也想了很多办法,后在主轴上用小锉刀的窄面在轴上挫出一平面,顶丝顶在平面处,轴上下还存在的间隙用垫片处理,问题彻地解决。满意度就在你的发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鼓捣了一阵,觉得原因可能是中轴底部那个螺丝上得太紧了,都变形了。换了,螺丝上松点,好象主轴没怎么下沉 ...

飞机落地重了点主轴就下沉一点,时间长一点间隙就大多了。

网友:
450好像没这现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的主轴与450的轴比就可发现450的主轴在限位处是一圈槽,连华科尔的小飞机此处也是一处平台。250的主轴此 ...

这个办法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