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传的虚位是不是比轴传小?

楼主(2013-10-30):
我感觉皮传的虚位是不是比轴传小一些啊。。。因为轴传比皮传多一组齿轮,而皮带的虚位却很小。。。

网友:
各有利弊,皮带反应滞后,齿轴成本高。

网友:
皮带的损耗动力,齿轮传动的维修成本高,新手适合皮带,老手飞特技适合齿轮

网友:
皮带的损耗动力,齿轮传动的维修成本高

网友:
皮带如果在理想状态下,没有虚位

网友A:
本人轴,传改皮传  轴传一电池悬停6分半  下来3.7V  改皮传后 只能飞5分40秒

网友:
轴传效率当然比带轮的高,而且反应快,但是对精度要求要,成本也高

网友:
我一直是轴传,维修成本高是相对的,看自己怎么弄,,配个冰人的今后炸鸡只换轴也就3块一根。劝你轴传没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轴,传改皮传  轴传一电池悬停6分半  下来3.7V  改皮传后 只能飞5分40秒

皮传动力损失的确是比轴传要大一些。

网友:
我的v120d02s也想改皮带啊,齿轮伤不起,炸鸡后就得换齿轮,D孔变O孔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改,用m120d01的零件改怕以后没零件换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传动力损失的确是比轴传要大一些。

是啊 不过皮传真的安静好多 震动也小好多 皮传好 不错

网友:
虚位可以忽略不计,转起来虚位会被压到一边。。。。
尾桨转速很高,就是掉几转,估计也不会有感觉。。。
轴传灵敏些???如果转速比例一样,这个说法就不成立。。。。

轴有多好??需要在两架同型的飞机,同样的电子设备,同一个电池,同的飞行,才能准确测试出来,估计真正测试过的人并不多。。。
因为我的两台机的设备不一样,就不发表评论了。。。

网友:
皮传动力损失大。

网友:
手上一架皮一架轴,配置差不多,个人感觉不到差别

网友:
什么都是相对的,皮的比轴的就没那么滑爽,但皮的也不想象中那么大的损耗。但是在空中锁尾,新手是几乎感觉不出来什么差异。
我是皮的改轴,所以都飞过,下来电池电压差别不大。
唯一可能就是皮的在空中,对电机负荷大点点吧。
还有就是皮的需要调整松紧度,轴的几乎不需要多大的调整直接装上。

网友(2014-02-22):
我的是皮的炸鸡N次了,只换3轴,皮带一点事都没有,没有噪音,震动

网友:
想改皮传了,新手

网友:
皮传影响锁尾那是无稽之谈,别说新手,就是高手都分不出区别,除非皮带打滑。
皮传相对于轴传少那么20~30秒的留空时间,这对娱乐而言基本都不是什么问题,更无需纠结。
唯一令人烦恼的是,基本不怎么炸鸡了,皮传仍然要定期更换皮带和皮带轮。

跑题了,皮传的虚位应该比轴传小,除非皮带特松。

网友:
其实调好的皮带是很好用的
只是市面上很多橡胶皮带的弹性比较恼火
用过pu皮带才方知皮带强大

可惜天C很少有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