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8检测电池内阻问题

楼主(2013-10-30):
我的PL8检测我的12000MAH 6S电池,6块电池怎么都是最后一节(第6S)电池的内阻很高啊,1-5都是在3以下,6都是到了9左右,没那么巧吧,是不是充电器不准,求解答?

网友:
PL8就是这样的 我的反正是

网友:
好像别的也是这样,可能是线路上的问题

网友:
这么好的充电器也会这样吗?

网友:
我的也是,原来那么多人有同样的现象。我的是不管3S 4S 5S 6S,永远是最后一单体,就是靠正极的那个,内阻总是比其它高5倍以上,凭这一开始我知道是设备问题,否则那有那么巧的。/b]

网友:
我的PL6好像没这样哦

网友A:
进PL8充电器设置页面,把并充板模式设为XH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PL8充电器设置页面,把并充板模式设为XH就不会了。

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以为是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L8充电器设置页面,把并充板模式设为XH就不会了。

能不能说一下各种接线方式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