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没有多久的银燕9258不能用了

楼主(2013-10-30):
入的一套银燕09斜盘和9258 由于是新手 一直在调机和对尾联系中 中间09斜盘出了问题 厂家直接给换新的了 今天下午调双桨 飞起来看双桨 突然尾巴就抖了2下 赶紧落地 以为是感度高了 降了点感度 飞起来 又抖了两下 后来就不敢飞了 换了块电池上去 舵机直接没有反应了~!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航线都没有飞过 就在门口练习对尾 一共也就是几十个起落 大部分都是调机 是舵机本事问题 还是新手不会飞的问题呢?

网友:
请联系我们客服QQ447906725,查清问题后我们将予以更换或者帮你维修好。谢谢!

楼主:
再次感谢售后 已同意更换新的  这样的舵机买着放心 再次支持银燕 又入了es9256 当下小白鼠测试下

网友:
谢谢您的支持,期待ES9256的使用评价噢~

网友:
LZ的9258应该是碳刷断了,以前我用过就是这个问题,9258印象中用的是3极空心马达且没有消火花电容。还有就是同问银燕厂家,新出的ES9256舵机,单看外观是好过KST215,但舵机使用寿命以及稳定性是关键,特想知道的就是ES9256这个舵机的马达换向器带不带消火花电容?如果纯粹只是5级空心马达而不带消火花电容那么寿命将大打折扣。我平均2个月左右就要换一组斜盘(飞的是480),到目前用的最顺手的就是KST215,最近一直在关注银燕的9256舵机,但是没有见到过详细的拆解报告,不敢贸然下手,因为舵机故障会引起一连串的问题甚至严重威胁人生安全,我希望厂家或者有魔友能够出个详细的拆解报告,单凭厂家宣传的那几张图还不足以说明最根本的问题,毕竟国产舵机的软肋就在马达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