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刷固~高手和懂单片机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10-30):
之前买的山寨板,看了泡泡的帖,此板进不了校正模式。想刷固,装了CP2102驱动和ISP软件,连接USB,提示没有发现编程器。有高手知道这板如何刷固不?

楼主:
恭喜自己升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没搞定啊,只是用户组升了一级,呵呵

网友:
加油吧,我也不懂,帮不了你

网友B:
把单片的型号查出来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单片的型号查出来先

ATMEGA32芯片型号

网友:
这种板子我也有一块,焊了10根针,针脚与USBasp针脚对应,插电脑USB口后,充电板显示电源输入错误,不能刷机,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关键是有B6软硬件可以刷了吗?我也是用的B6想知道刷固件后有些什么功能?还有9楼使用的什么USBasp硬件?我想买一个USBasp用来刷FS-TH9X控件,不知道能否同时用来刷B6?

网友C:
CP2102是与电脑通讯的芯片,那个是用来在电脑上看充电曲线的。既然你ISP的软件装好了,烧录器买AVR的在线烧录器就可以,广州双龙有的。烧录程序是从板的那10个孔的位置连在你的烧录器上,烧录器连电脑来烧。此外,仔细看一下MEGA32的资料,把烧录口的位置一一对应,不要搞错。下一步,设置好你的烧录界面,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2102是与电脑通讯的芯片,那个是用来在电脑上看充电曲线的。既然你ISP的软件装好了,烧录器买AVR的在 ...

谢谢,ISP/ASP烧录器正在路上。

网友:
好,到时直播一下你的烧录过程。。有问题也可以及时沟通。。

网友D:
你充电器的那个M32刚好是我会玩的单片机,我来告诉你吧,CP2102只是个USB转TTL(串口)的设备而已,如果这货单片机没有刷bootloader,就就无法使用串口下载程序,因为单片机本身不支持串口下载的,你只能买个USB-ASP下载器才行,当然前提是你得有固件,你可以联系我,我教你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充电器的那个M32刚好是我会玩的单片机,我来告诉你吧,CP2102只是个USB转TTL(串口)的设备而已,如果这货 ...

买了USBISP,已刷好。不知道CP2102这个USB派什么用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了USBISP,已刷好。不知道CP2102这个USB派什么用处。

CP2102仅仅只是个USB转串口而已,没任何用途,如果这个IC是板载的,可能只是个温度及数据监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2102仅仅只是个USB转串口而已,没任何用途,如果这个IC是半载的,可能只是个温度及数据监测而已!~[/ba ...

谢谢指点

网友E:
看了泡泡的帖,此板进不了校正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泡泡的帖,此板进不了校正模式。

已刷飞科达固件,能进校正模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刷飞科达固件,能进校正模式了

能进入但是,你必须有四片新电芯,而且还必须有一个高精度的充电器,保证每片电压都能充到4.200V,这样校准才有校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进入但是,你必须有四片新电芯,而且还必须有一个高精度的充电器,保证每片电压都能充到4.200V,这样校 ...

恩,是看了你的帖子才折腾的,谢谢泡泡

网友(2014-02-08):
zwdxbb发表于2013-11-06 14:11:19

能进入但是,你必须有四片新电芯,而且还必须有一个高精度的充电器,保证每片电压都能充到4.200V,这样校准才有校果
买个6个多圈可调电阻,加上一个可调电源,高精万用表。没有电池也搞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刷飞科达固件,能进校正模式了

B6怎么进入校准模式?求大神解释,我也想看看我的是不是也是山寨的哦!!!!我的板子底层后面一共有5个集成运放!!!我看你的咋只有2个运放?

网友:
B6充着充着燃起来了!靠近大线圈的那个N-MOS管燃起来了,我了个去!!什么情况?》???

网友(2014-03-13):
引用 楼主:
已刷飞科达固件,能进校正模式了

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B6怎么进入校准模式?求大神解释,我也想看看我的是不是也是山寨的哦!!!!我的板子底层后面一共有5个 ...

按住第一和第三个键,上电,就能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