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自旋抽风求助!

楼主(2013-10-30):
看到很多wkm自旋的我的很不幸也遇上了,自旋一般都是由于什么问题因其的呀?我的是四轴轴距700 4822 2kg 感度220 220 160 160 220 220今天出去测试试了几个短暂的起落每次也就1-2分钟,都很稳但突然又一次自己抽风向左自旋,打方向舵没有反应,结果小炸一下翻了,再次起飞就非常不稳定了,打舵后必须抽几下才能稍微稳定,但依然不稳定。然后断电重开,又好了。这是什么问题捏?最早用兔子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重新开机也会解决,但是wkm是正常飞行中突然出现的问题,所以很是担心,寻求各位帮助.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是什么飞行模式,自旋下来后是否测过电压? 如果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请第一时间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是什么飞行模式,自旋下来后是否测过电压? 如果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请第一时间联系我。

哇塞这速度!姿态模式gps模式都试了,gps要稳一点,但是也很难控制,最后一次起飞时很正常,这时电压第二级保护正好开启了(4s我设置的14v),我就停下了。我回想起一个细节,飞行时突然闪了几下蓝灯,也闪过几下红灯,(两者间隔很长不是tx丢失,另外我也不是色盲)都是快闪,频率高于搜星信号指示,持续时间不到一秒。额外问一下,TX信号丢失是啥意思?

网友:
我也碰到这情况、果断返厂了

网友:
关注一下这种情况

网友:
惨不忍睹的回复!

网友:
重新校正一下罗盘

网友:
最近貌似很多磁罗盘问题,是不是地球磁场要变向了

网友:
多数是某个电机堵转了

网友:
检查电调三项线有无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塞这速度!姿态模式gps模式都试了,gps要稳一点,但是也很难控制,最后一次起飞时很正常,这时 ...

     Tx Modules  发射端,就是 遥控器了, lz 在排除完动力方面原因后,还有就是动力不足的表现,会损失 yaw  航向,建议你把二级报警 设置 高一些 比如14.5  ,在试一下看是否还会出现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