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张F22的图纸完整吗? 该怎样组装呢?

楼主(2013-10-30):
(无正文)

网友A:
完整。只是左上角的机身侧板和左下角的垂尾各要做两块。螺旋桨在机身中部--腰推。遥控方式为混控。

网友:
完整,有部分是双份的

网友B:
楼主可以放出大图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放出大图来么

F22 打印版.pdf (37.6 KB, 下载次数: 97) 是pdf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df版的~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只是左上角的机身侧板和左下角的垂尾各要做两块。螺旋桨在机身中部--腰推。遥控方式为混控。

请问中间那个最小的一块是干什么的呢?找不到位置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中间那个最小的一块是干什么的呢?找不到位置装了~

不好意思,这个机型我并没装过,我是凭装其他飞机经验指点给你的。我是这样想,凡是需要对接的,上面都会有榫卯结构。其他的装好了,如果只剩下这一块,应该在机身上找到剩余的空洞。以我的观察,这个东西也应该是两片。

网友:
一顶二拿三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个机型我并没装过,我是凭装其他飞机经验指点给你的。我是这样想,凡是需要对接的,上面都会 ...

哇~ 大神就是大神,就是两块,找到在哪里了,设备舱前面的连接板~另外菜鸟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刚到手的设备,电调和电机连接后,不及时开控的时候电机就会滴滴两声,然后再开控(油门为零),电机也会转起来,是什么原因?电调是中特威30A,控是天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 大神就是大神,就是两块,找到在哪里了,设备舱前面的连接板~另外菜鸟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刚到手 ...

第一、不论飞什么飞机,务必要先开遥控器,再给飞行器上电。你先给飞机上电,是有危险的。
第二、根据你说的情况,我怀疑是油门通道反向了。你试着在遥控器上调一下。为了安全,调试电机时一定不能上桨。
第三、组装飞机时,一般一个电调与电机的第一次连接,都要做油门行程设置。这一点中特威电调的说明书上讲得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楼主(2013-11-30):
引用 网友A:
第一、不论飞什么飞机,务必要先开遥控器,再给飞行器上电。你先给飞机上电,是有危险的。
第二、根据你 ...

嗯嗯,受教了,不过还有一问题想求教下~混控,舵面初始是在同一平面的,升降拉到最低也是也是在同一平面,不过拉到最高就不在同一平面了,如图:
这是为何?怎么调整呢?

网友:
是舵机的问题,如果相差不大的话也不影响飞行,我看你的舵面调的太大了不好飞,遥控上舵量调到50-60%,第一次飞最好手投,别装起落架,我也是新手,也正在飞F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