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轴线的问题

楼主(2013-10-30):
新人求教问题 电机安装后发现飞机的轴线(黑色)和电机的轴线(红色)不吻合 请问前辈们 这是飞机生产工艺上的偏差还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用来抵消螺旋桨力矩的 虚心请教

网友:
右拉抵抗反扭.下拉抵抗升力..正常

网友A:
有一定偏差抵消螺旋桨的反扭力矩的。
BTW,新手就上P51运动版?当心驾驭不了啊。

网友:
故意这么设置的 电机右下拉角 不要动 出厂经过调试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定偏差抵消螺旋桨的反扭力矩的。
BTW,新手就上P51运动版?当心驾驭不了啊。

果然高手 这也能看出来是P51运动版 再问高手一个问题 桨罩安装后和机身的缝隙有点大(电机固定用的是后排固定位) 问题大不大啊 这个结构比较简单的 是我安装的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高手 这也能看出来是P51运动版 再问高手一个问题 桨罩安装后和机身的缝隙有点大(电机固定用的是后排 ...

安装正常,这个飞机很好飞,今天我刚刚飞完,不错,不过作为新手,小心选择场地,不要在人多的地方飞,飞机有很大杀伤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正常,这个飞机很好飞,今天我刚刚飞完,不错,不过作为新手,小心选择场地,不要在人多的地 ...

恩恩 人太多不安全 还会有心里压力 请问前辈使用什么电调 好盈60A铂金可以么 配的什么牌子的电池

网友:
我差点就要说坐等炸鸡了,不过看样子楼主驾驭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 人太多不安全 还会有心里压力 请问前辈使用什么电调 好盈60A铂金可以么 配的什么牌子的电池

奉劝楼主还是别飞,看样子你还是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奉劝楼主还是别飞,看样子你还是新手

实在要飞,一定找没人的地方!!不是少人的地方,我用的是80安电调,26004s电,很多品牌都可以的,这个飞机操作不当,撞人是会严重受伤,新手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奉劝楼主还是别飞,看样子你还是新手

哈哈 炸鸡了会前来汇报 不过还请前辈们推荐个电池 牌子太多了 哪个比较稳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炸鸡了会前来汇报 不过还请前辈们推荐个电池 牌子太多了 哪个比较稳定点

我用dupu,觉得还可以。其实很多品牌都可以的,注意正确使用就是了,第一次飞,放个电量报警器上去就是了。

网友:
新手飞这飞机
首飞必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要飞,一定找没人的地方!!不是少人的地方,我用的是80安电调,26004s电,很多品牌都可以的,这个飞 ...

这机用4S电,用好盈飞腾60A就够了吧

网友:
建议你不要飞这机,在有米也不是这样烧的,还是先飞飞塞斯纳吧,等飞出心得后再飞吧

网友:
这机型还是好好珍藏吧!先飞简单的!这个对新手来说太你虐心了!

网友:
17楼正解

网友:
建议挂墙欣赏一段时间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