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HD-3688MG 450锁尾舵机 真么样啊?

楼主(2013-10-30):
Power HD-3688MG 450锁尾舵机这款舵机看着不错,有用过的吗说说!中文牌子中文怎么念?台湾制造。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我的是10个起落坏的,没炸过机,除了那金属外壳,品质同狗泰

网友:
品质同狗泰,犀利!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温度较高,有个东东爱烧.广东惠州生产的.一般般.

网友:
我用也是一般般!而且爱坏!

楼主:
底部标的是MADE IN TAIWAN

网友:
幸好自己没买

网友:
买来飞没多久就开始金鱼尾,陀螺仪从g31升级到v8一样金鱼尾,最后换成了ds525m金鱼尾消失。

楼主:
感觉它的齿轮系统还是不错,掰动试着很顺滑

网友A:
狗泰是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狗泰是啥

gotek吧,山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tek吧,山9257

哦哦,学习了

网友:
用过的高手来说说。。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费电
我最初用的飞越小陀螺GY550,和4个银燕8克,一直没问题
后来换了HD的套装,陀螺就出现,刚插电没事慢慢动杆没事,动快了陀螺就重新自检,只有尾舵这样
后来,换回小舵机,外加接收电,换GY520,都没事,但是装上好盈3A的bec,还是老问题;;;总结一个是这个舵机费电,二是GY550电压范围窄,稍微压降大点就不行了。
最后用了一个6A的bec直连动力电,才解决

网友(2013-11-29):
我500用挺好的。

网友:
我的450飞了快两百个起落了挺好的!

网友C:
便宜,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