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一个小白O调教前后的视频,请各位高手指导指导

楼主(2013-10-30):
调教前

调教后

各位高手指导指导

楼主:
请大家指导指导

网友A:
调教后不调教前速度快了一点。但不稳。  还要调稳。  左右重心结合反扭力(桨大小)来调整。检查船底左右是否平。全船离水了。对动平衡重要求很准了。

网友:
这是参考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教后不调教前速度快了一点。但不稳。  还要调稳。  左右重心结合反扭力(桨大小)来调整。检查船底左右是 ...

谢谢虾哥!回去研究下视频

网友(2015-03-17):
视频系乜地方!地方唔错!如果近一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