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用这么来写打印机源程序可以吗??

楼主(2013-10-31):
因为本人打印机主板坏了,没钱买新的主板,想用这些来代替!!!不知道这些可不可以做的???
可以的话帮我写写啦!!写好了发到我的邮箱:191640125@qq.com里面,谢谢~~~~

网友A:
就看见Arduino主板了,旁边红色的板子能辨认一个1117和一个电容,主芯片看不清型号。不知道是什么打印机,也不清楚需求,无处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见Arduino主板了,旁边红色的板子能辨认一个1117和一个电容,主芯片看不清型号。不知道是什么打印机,也 ...

红色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见Arduino主板了,旁边红色的板子能辨认一个1117和一个电容,主芯片看不清型号。不知道是什么打印机,也 ...

打印机头是这两个东西,最大打印幅面可以自己改!!!师傅可以Arduino主板写打印机源程序吗???

网友A:
喷墨打印机?建议还是淘宝买一块新主板吧,用Arduino不行的,速度且不说,IO可能都不够。

网友B:
不要拿自己的项目来让人家免费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墨打印机?建议还是淘宝买一块新主板吧,用Arduino不行的,速度且不说,IO可能都不够。

那你想什么样的IO啊???我这里好多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拿自己的项目来让人家免费做啊

是吗???我现在就学单机还不怎样,所以才请高手来试试这个理论行不行!!如果连高手那就没办法咯!!

网友:
这个一般的高手估计不不行。。

网友:
这个太难了,不是一般的项目
你看看网上有用单片机驱动打印机的资料吗?
更何况直接去驱动机器的硬件。

网友A:
如果你仅仅是想用Arduino给A3967SLBT控制信号,进而驱动打印机的步进电机实现走纸或者打印头定位,这个不难,只要看看驱动芯片的DataSheet,知道步进电机的步距角就行。但是要想有实用价值,还的考虑累积误差,考虑使用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进而考虑如何把计算机输入的信号转换成打印机的动作,以及如何控制喷头。这得查一大堆资料,根据你的硬件确认需要使用多少IO,好像Arduino的可用IO一共才20个,让它控制至少两个步进电机、两个喷头、若干传感器和一个总线,恐怕IO真的不够。
请楼主先确定硬件能否实现,再考虑软件实现。要想请别人帮你写软件,至少得有完整的电路图和设计说明,不然没法下手。
说风凉话,嘲笑别人不是高手于事无补,还是静下心来,认认真真,一步一个脚印的实现你的设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仅仅是想用Arduino给A3967SLBT控制信号,进而驱动打印机的步进电机实现走纸或者打印头定位,这个不难 ...

~~~~~~哦,我还有四个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