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太了解玻纤,碳纤与混纺的特性,那位大侠能说说优缺点?

楼主(2013-10-31):
小弟不太了解玻纤船壳,碳纤船壳与混纺船壳的特性,例如硬度,轻重,信号穿透,变形量大小,哪种好维护等。……

网友:
我也是新人 不懂帮着顶吧

网友:
还用问?肯定是全碳纤维的最好,重量肯定越轻越好

网友:
问楼下的吧

网友A:
玻璃纤维(英文原名为:glass fiber或fiberglass )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种类繁多,优点是绝缘性好、耐热性强、抗腐蚀性好,机械强度高,但缺点是性脆,耐磨性较差。它是以玻璃球或废旧玻璃为原料经高温熔制、拉丝、络纱、织布等工艺制造成的,其单丝的直径为几个微米到二十几米个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 1/20-1/5 ,每束纤维原丝都由数百根甚至上千根单丝组成。玻璃纤维通常用作复合材料中的增强材料,电绝缘材料和绝热保温材料,电路基板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

碳纤维(
carbon fiber),顾名思义,它不仅具有碳材料的固有本征特性,又兼具纺织纤维的柔软可加工性,是新一代增强纤维。与传统的玻璃纤维(GF)相比,杨氏模量是其3 倍多;它与凯芙拉纤维(KF-49)相比,不仅杨氏模量是其2倍左右,而且在有机溶剂、酸、碱中不溶不胀,耐蚀性出类拔萃。有学者在1981年将PAN基CF浸泡在强碱NaOH 溶液中,时间已过去30多年,它至今仍保持纤维形态。

凯夫拉。 英文原名KEVLAR,也译作克维拉或凯芙拉。是美国杜邦(DuPont)公司研制的一种芳纶纤维材料产品的品牌名,材料原名叫“聚对苯二甲酰对苯二胺”,化学式的重复单位为-[-CO-C6H4-CONH-C6H4-NH-]-接在苯环上的醯胺基团为对位结构(间位结构为另一项商标名为Nomex的产品,俗称防火纤维)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杜邦公司研制出一种新型芳纶纤维复合材料----芳纶1414,此芳纶复合材料在1972年正式实现商品化并为该产品注册商标为Kevlar。型号分为K29,K49,K49AP等。由于这种新型材料密度低、强度高、韧性好、耐高温、易于加工和成型,其强度为同等质量钢铁的5倍,但密度仅为钢铁的五分之一(Kevlar密度为每立方厘米1.44克,钢铁密度为每立方厘米7.859克),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由于凯夫拉品牌产品材料坚韧耐磨、刚柔相济,具有刀枪不入的特殊本领。在军事上被称之为"装甲卫士 "。

混纺是碳纤维和凯夫拉混合纺织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纤维(英文原名为:glass fiber或fiberglass )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无机非金属材料,种类繁多,优点是绝缘 ...

谢谢解答,混纺材料硬度是介于碳纤与凯夫拉之间嘛,选择混纺的船壳,用竖起天线吗?

网友:
除了玻璃纤维,其他最好都伸出天线

碳纤维,玻璃纤维,凯夫拉

玩船的话,可以说一样,3种材料的船我都有,撞起来后果一样,玻璃纤维没有吃任何亏,碳纤维和凯夫拉一样破的支离破碎,而且一般模友的船也就玩1年左右就出了或弄不见了,所以5楼所说的耐用度其实可以当不存在。而且3种材料的环氧材料都是一样的,如果不同的纤维使用不同的环氧得话,那效果当然好,不过国内的商家应该不会这样做的

其实选什么材料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买家的感觉,对于各种纤维颜色的选择,其实玻璃纤维也有很多颜色(我个人喜好碳纤维,因为好看,就因次而已),不过玻璃纤维看起来真的没什么心情,哈哈

反正你要那种材料同时也想要那种效果的话,可以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