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_LITLE六轴700轴距无法起飞,突然偏向,一压,升油门都起不来。坐等~~~~

楼主(2013-10-31):
配置是V2216 800KV,11寸桨。以前飞过玉兔,效果不太好,所以换了NAZA_litle.

先在小四轴时试过,很正常,很爽。

然后换到六轴上,发现推油起飞会晃动,不敢飞高,就降下来,发了个帖子,以为大轴距要调参数。

将默认值全调为160.

再飞,具体情况是

推油门时比较正常,大概离地1米左右,飞行器会突然有一个轴动力偏低,然后就晃来晃去降落。推油也没反应。

我觉得可能是有个轴动力突然降低,飞行器为了平衡,也会拉低其它动力,才会导致自己降落。

应该不会是油门行程的问题吧?

调油门行程应该只是在换控和电调时才用吧。

实在想不到什么可能性了。

机图

楼主:
后面感度都调到240%和320%,还是一个现象。

网友A:
我之前的配置是 XA650+AKE950DM +1047+4S供电,  NAZAM V1飞控。  感度在默认到150都没问题,飞的很稳。后来买了一个新的飞越650架子和 LITE飞控,就把原来用在XA650上的配置装在了 飞越650上,然后换了LITE飞控。起飞后就各种幅度晃,必须时时刻刻用摇杆修正,即使修正也不稳。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配置是 XA650+AKE950DM +1047+4S供电,  NAZAM V1飞控。  感度在默认到150都没问题,飞的很稳。后来 ...

那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最后怎么解决的?

咱俩的问题一样吗 ?最后没解决,一直放着呢 。  怀疑是不是这飞控不支持大轴距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俩的问题一样吗 ?最后没解决,一直放着呢 。  怀疑是不是这飞控不支持大轴距啊 ?

感觉有点不同,我的问题是,起飞都无法保证。

起飞后,过十秒左右,会突然偏向一个轴移动,很快,我拉杆都拉不回来。

然后再过一点时间,他就会因为那个轴,慢慢的降低。就掉地上了,我堆油门都没反应。

网友:
564960433 QQ加我

网友B:
重新校准所有电调的油门行程  应该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咱俩的问题一样吗 ?最后没解决,一直放着呢 。  怀疑是不是这飞控不支持大轴距啊 ?

我这里有个700轴距的六轴,用litle没问题,飞的还不错,而且要加电重量才会更稳。

网友:
机架震动的嫌疑最大。

网友:
和楼上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个700轴距的六轴,用litle没问题,飞的还不错,而且要加电重量才会更稳。

老高,650轴距的四周LITE感度多少合适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高,650轴距的四周LITE感度多少合适呢?

每个机子情况不一样,我轴距600的H8是250左右,650的六轴是150-180,要自己飞的舒服,可以用远程调参一个参数一个参数的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机子情况不一样,我轴距600的H8是250左右,650的六轴是150-180,要自己飞的舒服,可以用远程调参一个 ...

好的,改天试试

网友E:
你的电机输出功率已经到极限了,所以飞控已经没法正常调节飞机姿态了。我把2216KV800的电机用在650轴距的架子上,平均输出功率达到85%~90%,更别说你这700的架子了~

网友:
检查一下对应轴的电调电机和桨有没有松,或者跟其他轴对调,看是不是故障依旧,我怀疑是电调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机输出功率已经到极限了,所以飞控已经没法正常调节飞机姿态了。我把2216KV800的电机用在650轴距 ...

我用玉兔2飞这个机子时可以正常飞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所有电调的油门行程  应该能解决

电调的油门行程在飞玉兔时调过,应该问题不大吧 ?毕竟每次调行程,都是没经过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