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头改造求助一下,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10-31):
这是飞 梦 高频头 吗 如果不是 那是什么高频头。    蓝圈里标记的是不是天线接口    哪个焊接内芯   哪个焊接外芯   如果不是天线接口   那天线接口在哪里?求帮助!

网友A:
不是那里,蓝色圈是焊接金属外壳抗干扰的,天线应该在 丝印PC6的位置,在图蓝色的右边最上角位置

网友B:
第二张那边是信号面,一般天线就在这2个功放块附近!左边手拿的那个5针接插件是做什么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求解,顶起来!!!!!!

网友C:
是飞梦的
两条天线 你圈的地方焊屏蔽层 芯焊左面的焊盘

网友:
没见过,我的是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里,蓝色圈是焊接金属外壳抗干扰的,天线应该在 丝印PC6的位置,在图蓝色的右边最上角位置

天线内芯焊在+ 外芯焊在另一个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那边是信号面,一般天线就在这2个功放块附近!左边手拿的那个5针接插件是做什么的???

五个插针是连接指示灯和调频板按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飞梦的
两条天线 你圈的地方焊屏蔽层 芯焊左面的焊盘

晕了 是pc6那里还是蓝圈左边的两个焊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内芯焊在+ 外芯焊在另一个口上?

我刚注意了细节,原来你这个模块是两层板叠加在一起的,下面大的是开关电源和控制IC Atmel 的,估计还是在Rf2500模块上。我等下传个图片你对比下那些引脚的走线就知道PA输出有没有到控制底板上。还有搜下这个PA模块的Datasheet就知道输出在哪了。很简单的

网友:
下面这个是CC2500的脚位图 通讯的有 CSN,SI,SCLK,SO,GDO0(好像这个没接),GDO2,VDD_3.3v,GND 7个

   楼主你把Rf模块的图片正面清晰的拍下来给大家看下电路的走线就知道了,你现在拍的太模糊了容易误解

网友:
丝印PC6这个可是模块单独供电的电源,那个pa-应该是屏蔽层,另一个应该是接29mm的天线的把?焊上天线拉开距离试试!!!

网友C:
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吗

这是发射模块 就一根天线  那应该是接上面那个  对不   下面那个接屏蔽金属壳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发射模块 就一根天线  那应该是接上面那个  对不   下面那个接屏蔽金属壳对吧

下面那个可以不接 也可以随便接个短天线放在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那个可以不接 也可以随便接个短天线放在控里

内芯接左边  外芯接蓝圈里的点对吧

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芯接左边  外芯接蓝圈里的点对吧

谢谢您了

没错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