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后面的V2/V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31):
玩450也有两年多了,一直没弄明白450还分很多种类,有V2,V3还有SPORT的,尤其是在网上买山寨配件时要分那么多种类.这些都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些不同的型别的零件能否通用呢?

网友A:
我也没弄清楚,但买的配件基本都能通用的。

网友B:
v2和v3差不多的

网友C:
好像是V2的机身底板要比V3的窄一些....V2和V3有相当一部分的零件是通用的...但是那个侧板就不通用和尾波箱也是不通用....但这个说的是原装型号的配件

网友D(2014-01-01):
同楼主 玩了一年多了 搞不太懂。。。

网友E(2014-08-06):
搞不太懂。

网友F:
软件不是也有V多少多少的么??一个概念

网友G(2014-09-09):
450-450Se-450 SPOrt/v3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234&highlight=%B6%D4%B1%C8

网友I(2014-11-05):
V2和V3有些区别,v2下侧板宽,后边设计是斜斜的两杆,V3就是sport,V3下侧板窄些,后边是平的两个框框,上侧板也有些不同,不过孔位是一样的,V2的尾管固定和对转齿座是分开的,V3是一体的V2中联比较窄,V3中联宽,所以横轴不通用,长度不一样,旋翼头其它细节设计不一样,但是配件通用,V3连接十字盘的两个球头扣上段是带轴承的,V2不带,V3的倾斜盘更大些,V3尾桨夹有重锤设计,V2没有,V3尾撑杆比较长,等等细节不一样,大致设计相近,V3是做了些设计改良吧。
PRO是另一款完全不一样的了,机身配件均不通用,侧板不分上下,成一体的了,尾舵机可以装在机身里,旋翼头和V3基本相近,PRO是轴传,V2,V3是皮带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