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都是用的什么冷却液啊,顺便问问用水冷主轴的都是用的什么冷却液

楼主(2013-10-31):
请问大家铣床都是用的什么冷却液啊,顺便问问用水冷主轴的都是用的什么冷却液

楼主:
现在有种自己兑水的粉剂,有没有人用过啊,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切削液或者废油,我们厂是这样的

网友A:
买桶纯净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桶纯净水

纯净水

网友(2023-11-14):
用汽车防冻液比较好,

网友:
用的一款冷却液,也没气味,冷却效果好,。

网友:
车床用的

网友B:
家用钻铣床,少用,怕脏就买个50ml小塑料挤压瓶就行,挤点酒精,酒精还有个好处,加工铝合金件有高光泽加亮效果。当然大量加工不行,有失火危险!别用甲醇,有毒,万一挤眼睛里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钻铣床,少用,怕脏就买个50ml小塑料挤压瓶就行,挤点酒精,酒精还有个好处,加工铝合金件有高光泽加亮 ...

其实只要加工的不是不锈钢,完全用不到冷却液

网友:
我使用的是变压器油绝缘散热油,散热使用的是电脑CPU液冷排结构,天生就是带绝缘、润滑、防锈,热传导性能好、不怕泄露(即使微渗漏、也起到润滑、防锈)、不怕水垢、水泵里抽的是油运行较安静

网友:
切削液用泰伦特,主轴冷却用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