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请教电机轴线问题

楼主(2013-10-31):
先上图
平时看到前辈说电机是偏右向下,怎么这机的电机板是偏左,是在工厂安装时搞错了?

网友:
乍一眼还以为是个马桶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我还以为是 坐便器 了

网友:
电机的位置应该在拉力线中央,它应该有个向右下的角度!你这个应该是厂家安装偏差。

网友:
是飞机的右边,也就是你现在所谓的左边。

网友:
同意楼上啊 ,偏右向下 是说 右拉角和下拉角 不是位置

网友A:
应该是在中间的,说不定是工厂装配人员一不小心手抖了,电机座在左边,这样往右下角偏的时候,电机轴和桨夹正好在中央哈,这不正好了么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中间的,说不定是工厂装配人员一不小心手抖了,电机座在左边,这样往右下角偏的时候,电机轴和桨夹 ...

拆下电机前看了一下,电机是偏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电机前看了一下,电机是偏左的!

你的电机和桨从机头看要是要是顺时针用的是反桨的话  左拉也没问题 这是为了抵消反扭和抬头。  要是是逆时针的话  搞几个垫片垫一下,这个问题好解决,要是找卖家  麻烦,还耽误飞行乐趣。

网友:
先装上去再说
现在看 视线不一定正确

网友:
所谓右偏到底是面对机头右偏还是左偏

网友:
第一样一看!这不一个马桶吗?

网友:
这不是马桶吗

网友B:
电机偏左是对的,因为电机偏左,再加右拉,这样轴的位置刚好在飞机轴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偏左是对的,因为电机偏左,再加右拉,这样轴的位置刚好在飞机轴线上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