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精灵的电机问题~!

楼主(2013-10-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发现精灵的一个
电机
启动后有杂音,但能正常飞行~下降感觉有掉掉的感觉,
手轻轻的晃动一下,感觉有点松动,其他电机就没有这个情况~
是否应该更换了~?

网友A:
果断换了吧!!炸过机是吧?

网友A:
别舍不得花钱了!!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啊~~~

网友B:
换成mn2214的电机吧!!!不一定要t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