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3-10-31):
昨天晚上正雕着马上接近尾声了    突然Z轴发出咔咔的声音   下刀下不了  抬刀也抬不起了    恳请大侠们帮助~~~

网友A:
如果步进电机动z轴不动,检查联轴器
如果步进电机不动,检查驱动板

网友:
这说的是啥啊,是不是停电了。

网友:
          不是主轴坏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步进电机动z轴不动,检查联轴器
如果步进电机不动,检查驱动板

试过了   要是把Z轴换到X轴(Y轴),Z轴可以正常了,X轴(Y轴)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检查驱动板就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