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机改摇控变焦~~~~~~~~~~~~

楼主(2013-10-31):
问一下DV机怎么改摇控器控置变焦呢?加舵机是一种。不加舵机的方法怎么改?用什么牌子的DV机改好?

网友:
这个,没琢磨过。

网友:
没弄过这玩意儿

楼主:
会电路的人应该会改吧

网友A:
楼主连帖子都不会发?

严重欺诈行为

网友B:
改线控加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帖子都不会发?

严重欺诈行为

诈你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线控加控制器

谢谢你的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线控加控制器

能给发一下线控和控制器的连接吗?图片也行。我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发一下线控和控制器的连接吗?图片也行。我没有找到。谢谢

这个我还真没有~我是玩摄像的,你的DV如果有个像3.5插头的地方但是不是音频的输入输出就是外接控制器的地方,那里可以插入个3.5或者更小的像音频头一样的控制机器变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还真没有~我是玩摄像的,你的DV如果有个像3.5插头的地方但是不是音频的输入输出就是外接控制器的地 ...

好的。谢谢你

网友C:
sony 有个 屏幕背面带投影仪的 而且镜头有物理增稳的 那款可以 在机体侧面 有multi 接口 可以实现输入信号变焦。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7239&highlight=%B1%E4%BD%B9看看我做的

强人啊。帮你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ny 有个 屏幕背面带投影仪的 而且镜头有物理增稳的 那款可以 在机体侧面 有multi 接口 可以实现输入信 ...

好的。谢谢。我找找这款DV机看看能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