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450改4旋翼 只装2只桨可以飞吗

楼主(2013-10-31):
如题,还是一定要4只桨一起装上才能飞。

网友:
你想做什么?

网友A:
貌似听人说过,装4只桨的话可以不用三轴都能飞了,装两只桨的话必须要用三轴楼主得闲么试试散

网友B:
这也可以?有人装好吗?给个照片看看!

网友:
假设平衡够好  两支对称浆 可以起来  然后高速自旋   目前飞控处理不了这种飞行方式... TED有个四轴剪掉两支浆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听人说过,装4只桨的话可以不用三轴都能飞了,装两只桨的话必须要用三轴楼主得闲么试试散

我的 陀螺仪是  ZYX 小姨子  也算是三轴 吧  应该可以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可以?有人装好吗?给个照片看看!

我是想想 等我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想 等我实验

希望你能搞成!

网友:
楼主吃螃蟹吧。

网友:
你试一下嘛

网友C:
对称 只装两只桨,完全可以 当成
  普通无副翼 来飞 哦。。。没问题。

http://www.tudou.com/v/v4hvbGj9f7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见识了,学习了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D:
自从见识了那个美国砍头图片后每次看直机都像在看杀人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称 只装两只桨,完全可以 当成
  普通无副翼 来飞 哦。。。没问题。

哈哈哈   学习了  和我想的一样哦,想玩4旋翼时装4只桨 闲麻烦就用2只桨飞,应为外出装铝箱 4旋翼不方便,装的时候 拆掉两个桨 留两个桨 ,还是用桨托,另外两个桨就放铝箱一起带出外场,想玩时装上就行,飞2桨 4桨随便 ,  就是不知道 2 桨 飞和4桨飞有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悬停时间长短, 操控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称 只装两只桨,完全可以 当成
  普通无副翼 来飞 哦。。。没问题。

应为我现在没改的时候 就是无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从见识了那个美国砍头图片后每次看直机都像在看杀人机器

看来心里有阴影  我也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称 只装两只桨,完全可以 当成
  普通无副翼 来飞 哦。。。没问题。

哈哈哈 你不是研究 双桨共轴 500  。成功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