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 3.1 rc5 解锁怠速功能如何关闭?

楼主(2013-10-31):
新版的apm 3.1 rc5固件解锁之后  电机直接就启动了,怠速运转,如何关闭这个功能,在详细设置里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啊!降落的时候怠速比较危险,零度就是这个原因,降落时电机不会马上停止,容易翻过来。

网友A:
MOT_SPIN_ARMED 改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T_SPIN_ARMED 改成0

谢谢  改好了  有效

网友:
感谢指教!apm解锁后,电机就开始怠速转。反复校准油门行程都无效,我还以为4822有什么特殊地方需要设置的。

网友:
建议不要关闭。那个怠速旋转,根本没有什么拉力。更不会造成翻转。

怠速旋转的螺旋桨清楚的提醒着你这个飞机已经解锁了,要小心。

这样更安全。

因为解锁操作肯定是你自己故意解锁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解锁的飞机,没注意,却不小心把油门推上去。很容易发生。

网友:
想问一下apm 3.1 rc5固件在那下载,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