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 GPS定位问题

楼主(2013-10-31):
请教各位大虾 本人的NAZA-H安装调试完成 手动与姿态都稳定 但是只要切到GPS模式JJ就会前后左右不停的晃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纠结求解 望大虾们不吝赐教

楼主:
沙发自己坐了 先

网友A:
是不是指南针没有校准啊

网友B:
把自驾感度调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指南针没有校准啊

请问指南针校准是在哪个菜单里的?能截图给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自驾感度调低点

我现在的自驾感度是100% 还需要调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自驾感度是100% 还需要调低吗?

我是是40和80的,不然会抖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指南针校准是在哪个菜单里的?能截图给我看看吗?

不在菜单里,***安装手册里有

步骤 4    数字指南针校准
如果使用了 GPS 模块,请按照下面步骤校准指南针。否则,请跳过此步骤。
第1步:  在控制模式开关的手动模式与 GPS 姿态模式之间***切换 6 到 10 次(手动模式->GPS 姿态模式
->手动模式为 1 次),LED 指示灯黄灯 常亮。
第2步:  水平方向旋转飞行器,直至绿灯 常亮。
第3步:  垂机头朝下竖起飞行器,沿垂直轴转动飞机,直至绿灯 熄灭,完成校准。
第4步:  校准完成后,LED 指示灯会显示校准是否成功。
 校准成功,校准模式将自动退出,LED 正常闪灯;
 红灯 持续闪烁,校准失败。此时再切换 1 次控制模式取消当前校准状态,再从第 1 步开始重
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菜单里,***安装手册里有

步骤 4    数字指南针校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我的NAZAH 也是起飞,切GPS ,模式,JJ 就前后左右晃动,指南针校准那是必须做的项目了

网友:
不过 晃动1-2分钟后,机体就不会晃动了,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现象,不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

我没有看见有指南针校准 所以现在GPS还是不行 自驾感度调低了 好没有试 今晚回家试试

网友(2013-12-21):
我的,灯通电后灯都不亮,在室外也不亮,搞不明白了

网友D:
是不是,北 京GPS信号屏蔽,都跑到6环了,还是不行,或者是控的问题。我的控是Hitec A9的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北 京GPS信号屏蔽,都跑到6环了,还是不行,或者是控的问题。我的控是Hitec A9的控。

你在北 京哪。  北 京玩这个没问题的啊。  我的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在北 京哪。  北 京玩这个没问题的啊。  我的就没问题

我在北 京丰台总部基地,实在是没法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