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问题

楼主(2013-10-31):
电直马达,有的一卡一卡的,有的很顺滑,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马达也是一卡一卡的

网友:
轴承松紧不一样

楼主:
不是轴承问题,估计是特意设计的

网友A:
你指的是不上电的时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不上电的时候吗?

对,是不通电的时候

网友A:
这是无刷电机外转子磁钢磁力强力不同的表现。一般高KV的和大功率的电机磁钢磁力就强。

网友:
7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无刷电机外转子磁钢磁力强力不同的表现。一般高KV的和大功率的电机磁钢磁力就强。

我的250马达,一个天龙3400kv就一卡一卡的,飞越的3900kv就很顺滑

网友:
要我说一说么?    这时电调编程进角设置的问题

网友:
无刷电机在不通电时用手转动有的一卡一卡现象,有的又很顺滑,是电机的转子磁钢的磁力对定子铁芯产生的作用力(磁吸力)造成的结果,有的一卡一卡现象,有的又很顺滑是电机的转子磁钢的极数与定子铁芯的极数的不同造成的,它是由电机的设计需求决定的,一卡一卡的现象并不影响电机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无刷电机外转子磁钢磁力强力不同的表现。一般高KV的和大功率的电机磁钢磁力就强。

无刷电机在不通电时用手转动有的一卡一卡现象,有的又很顺滑,是电机的转子磁钢的磁力对定子铁芯产生的作用力(磁吸力)造成的结果,有的一卡一卡现象,有的又很顺滑是电机的转子磁钢的极数与定子铁芯的极数的不同造成的,它是由电机的设计需求决定的,一卡一卡的现象并不影响电机的使用

网友:
磁铁磁力的问题,通俗讲越卡越有劲

网友:
你要是转一下内转的电机,那顺滑得....当然要是无槽铁芯

网友:
电机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两个XXD2212KV2200的电机上电有时候会有卡顿!空中停车过!

网友:
樓上,這問題應該是, 2212/2200kv 配了過大的槳或是電調電流不足夠,兩者都可以另到電調過熱,電調過熱會自動關斷輸出.

网友B:
看来低kv就一卡一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