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3S动力 飞行怎么样?

楼主(2013-10-31):
飞行数据记录。设备:X3
        2520电机,3500KV,11T齿
        3S 40C  2200mah
        pitch ±13°

木有视频。只有记录。仅供参考。

网友A:
用啥软件?

网友:
没意思,还是450飞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软件?

一款遥控器的配套软件

网友B:
起飞重多少?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多少?

24 叔,!! X3 的3S标配 ,重量约700g。没有准确称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24 叔,!! X3 的3S标配 ,重量约700g。没有准确称过。。。。

700g?全配重量大概95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g?全配重量大概950g

对哦。少加了4个舵机和电调重量。900g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哦。少加了4个舵机和电调重量。900g有啊。。。。

是的,塑料塑料并不比金属轻。全配重量大概在970g左右,当然对于480来说并不重,很多450都超过1000g

网友:
单空机来说并没有增加多少重量,450也能轻松的改4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啥软件?

MZ-24 遥控器自带的黑匣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