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maxpro x6 plus的问题

楼主(2013-10-31):
手上有台x6,开关电源不知道是多少w的,参数上写的输出12v 25A,充6s 3300电池不能设置8A电流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很正常啊!你的X6最大功率才150W 你6S电池电压算22.2V*8A=177W!则么可能8A充你的6S电池?

楼主:
感谢解答,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啊!你的X6最大功率才150W 你6S电池电压算22.2V*8A=177W!则么可能8A充你的6S电池?

感谢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