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dji给naza lite增加一个飞行模式

楼主(2013-10-31):
虽然naza lite有着与v2一样的稳定性和操控精准性,但是dji似乎忽略了喜欢暴力飞行的群体。
如果给naza lite增加一个暴力飞行模式(依然有自平衡),取消45°倾角的限制,增强高速急弯的稳定性,增加一键(可以使用教练开关)翻跟头等功能,再加上naza lite低廉的售价能有效降低炸机成本,那么naza lite将成为暴力飞的不二之选,彻底秒杀一切diy飞控。
另外naza的手动模式手感不是太好,不如kk的那种干脆利落,建议也改善下。

楼主:
周末清一色的V2

网友A:
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 这个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 这个适合你

有自平衡的暴力飞模式,会大大降低难度,适合很多新手,而且会降低炸鸡的风险

网友B:
哎~那天就差我了!!!可以天上打5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那天就差我了!!!可以天上打5抽了

貌似这周还要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自平衡的暴力飞模式,会大大降低难度,适合很多新手,而且会降低炸鸡的风险

本来暴力就不适合新手 再说暴力飞行 陀螺仪超级过载 增加这个模式只会增加炸鸡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这周还要去

去嘛,周六我没事!!正好测试一下我的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暴力就不适合新手 再说暴力飞行 陀螺仪超级过载 增加这个模式只会增加炸鸡风险

“陀螺仪超级过载”真荒唐的说法,难道手动模式陀螺仪就不参与控制了么
手动模式只不过是锁定角速度模式罢了,加速度计不参与而已。
一般的陀螺仪都有几百度每秒的量程,况且暴力飞又不是沿着陀螺仪的轴向高速旋转。

网友C:
DJI在NAZA的产品定位写就是航拍或者FPV爱好者,倒是真没写特技飞行
飞控百花齐放,各有所长,这样多旋翼的发展才会健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在NAZA的产品定位写就是航拍或者FPV爱好者,倒是真没写特技飞行
飞控百花齐放,各有所长,这样多旋翼的 ...

但是现在适合特技飞行的飞控大多是diy级别的 品质和易用性上都不是太理想

网友D:
NAZA M LITE是初級版本!給新手用的
不是給你拿來特技表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 M LITE是初級版本!給新手用的
不是給你拿來特技表演用

增加一个模式而已,应该和naza lite的定位不冲突,依然不支持更多功能的扩展。

网友E:
多练技术吧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练技术吧还是,

你不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