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特帅呆王子,困扰我两个月之久的FBL80升空后“帕金森”抖动顽疾终于被彻底治愈了

楼主(2013-10-31):
整整两个月时间,FBL80在上次更新部分配件后,就得了“帕金森”式抖动顽疾……

一升空就完全喝大的状态,毫不夸张是那种螺旋式上升的空中姿态,前后左右各种抖、各种扭啊……

试了各种能想到的方法,换横轴、换主轴、换大齿盘、换主轴轴承,均无解啊……

就这样,整整两个月以喝大的姿态升空,硬着头皮练自旋,愣是把正逆时针室内自旋都搞定了!变态啊,纯练技术了,且期间控也出了问题了,自定义参数一升空就等着大炸,只能回复出厂参数后使用控上最原始的普通参数,其它参数空中都扭的太厉害,基本坚持不了几秒就炸机了~~~

本来都放弃了,打算再进个裸机,手里这台纯当配件用,昨天升空后发现尾电机不怎么锁尾了,正好上次进的货里还有一个全新尾电机,就索性按特帅呆王子的FBL80深度维护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113的方法,花一个多小时进行了维护,之后奇迹出现了!试飞了三电确认不是眼花,而的确是治愈了!!!

换了如下配件:

1.纯新主轴一根(感觉之前还是主轴炸歪了,这部分原因最大),配原厂的大齿盘(700多电了,新买的没这个水平,新买的转起来感觉扭曲,水平方向不平);

2.纯新尾电机一颗;

DIY配件两个:

1.废掉一个新大齿盘,改装成主轴定位器;

2.破拆废主桨一支,改装成靠近尾部舵机拉杆的左右两侧面方向的固定座;

深度保养:

1.主轴轴承;

2.主桨夹轴承;
方法是先清理表面脏东西,然后泡在我车用的5W20全合成机油中两分钟,中间翻个,捞出后铺在餐厅纸上两面吸油三分钟。

装配心得:

主轴轴承清理保养后,按轴承侧面印字方向(正看字体方向),安装在机架下方和上方。

横轴轴承清理保养后,仔细看横轴轴承两面是不同的,一面两个大环,一面三个小环。两个大环的面均朝向主桨夹内部方向安装,三个小环的面比两个大环的面能承受的力明显要大很多(强度大一些,我的两个大环那一面已经被螺丝拧出槽来了,材质感觉太软,虚位能不大吗!!!),不容易变形,让这两个面一面用来承担主桨夹螺丝的力!一面承担中联铜垫片挤压的力道!这样虚位会达到最小化!!!

主轴定位器改装件,我把大齿盘内芯半圆部分全剪掉了(相当于只留了一半,而特帅呆王子是全留),因为我不知道特帅呆王子是怎么暴力把主轴挤通过的,这样相当是一边开口的半包形式,不过测试力度也足够了,这样炸机后泻力应该更好一些,开口部位对主轴上的螺丝孔预留位!因为主轴螺丝孔预留位有凸起~~~

图片就两张

定位座部分特帅呆王子用的是纸板,我用的是报废掉的主桨,废物利用,且感觉塑料的自润滑效果应该更好一些~~~

粘的时候先别粘太牢,插电对码后先打舵检查一下舵机运行情况,感觉三个舵机打到最大量都完全无干涉后再加固这个定位座!!!

现在起飞升空,完全新机的感觉,声音好听多了(轴承润滑后效果很赞!)。各种稳啊,泥马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完全新买回来那种稳啊!

定点起飞,定点降落跟玩似的,这样好的状态就在室内练自旋航线了~~~

现在切换成水平油门曲线,我擦太爽了!!!

爽!

网友:
好厉害啊看着。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某人答应送我一个,现在没反应了

网友:
看来是用对了药了啊哈哈

网友A:
你注意看一下,大齿那个孔里面是半月形的,你要用东西把它捅开通畅。 实际上飞3D时候炸,这样还是会打滑,我略微上一点502了。。。

网友:
我得80现在问题也大了,桨架虚伪很大,不过不像修。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注意看一下,大齿那个孔里面是半月形的,你要用东西把它捅开通畅。 实际上飞3D时候炸,这样还是会打滑,我 ...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