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精灵的遥控器 有改锂电的吗 ?

楼主(2013-10-31):
精灵的控 感觉上电池很不方便  想改成锂电的

不知道直接接2S的锂电可以不

有改过的朋友 指点下啊  O(∩_∩)O~

网友:
改了難看失去了!輕巧的意義,電池隨處可得方便

网友:
完全可以  放心改

网友:
买几节锂电塞进去 呵呵

网友:
直接接2S的锂电那就是7.4V   7.4V会烧掉吧

网友:
有5号电池一样SIZE的锂电啊,用两节锂电加两节占位筒(假电池),刚好。
我今天刚收到:

网友:
上图中左边的两粒是占位筒,右边是电池加充电器,一套才4x元,应该比2S LiPo便宜,关键是位置刚好。2S LiPo恐怕盖不上电池仓盖吧

网友:
三洋充电电池,日本原装,真TM耐用,买回来快两个个月,都没冲过

楼主:
就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接2S的 7.2V的锂电啊  有改过锂电的朋友吗

网友(2014-03-15):
引用 楼主:
就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接2S的 7.2V的锂电啊  有改过锂电的朋友吗

对 我正在为这问题考虑呢?它用4个5号电池才6.4V左右,如果用的2S的电池7.4V多 烧杯吗?多了1V 多!!!

网友:
干电池也蛮方便 的呀,

网友:
其实不用改    遥控很省电       一个月都不用换电池

网友:
电池就好

网友: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猜lz的意思是:遥控器改成7.4V 后 可同时给图传一体监视器供电。这样当然方便很多。

网友:
图传监视器一体机 我给改成7.2V  用F550电池(SONY摄像机F570  770  970 兼容) 一个电池插板固定到监视器后背 很方便 又实用

网友:
我的飞30个起落,才换的电池。

网友:
没必要改,4节三洋爱老婆够控用很久,目前20起落还没换过电池。

网友A:
我就替個控也給創新一下改了智能电池實行一體化

网友B:
没必要啊
充电电池也很方便啊

网友:
2S锂电充满电电压是8.4v,4节5号电池是6v,高出2.4v估计会烧的,还是注意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