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掉水里总结

楼主(2013-10-31):
如果你的机机掉水里了,因近快从水里捞出,第一时间拔电池,越快越好,首先先摔干机机里的大部分水,用吹风机吹吹(用冷风),主要是电机里的水,以后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出在电机里,因为电机里的水不易很快就干,过后就要在通风的地方把机机谅干,电机最好用灯炮的烤灯把它烤干(什么样的灯,可以问一下工厂里的电工,外面的接线电工他们不知道)。在电机里漆包线里的水全部干透后才能接电池试机,如果这时电机不转说明电机当时在水里是运转的,所以就烧了,如果当时电机在水里没有转动,等电机里的水份干后,电机是不会有问题的。其它电路版也不会有问题。一点个人见解不对的地方就大家指教。

网友:
无刷电机在水里也能转的,掉水里后最需要紧急处理的是电调、接收机、电池

网友:
其实最主要的是电源,很多电子设备都是可以水洗的 只要电源断开了问题都不大

网友:
建议用酒精清洗。99.9%的酒精

网友:
沙发的正解,我的电机都掉N次了,我就甩一下就直接通电,一直都没问题,照样好用。

网友:
无刷电机可以直接在水里运转

网友:
电机可以在水里只是轴承受不了

网友:
有个老外做的四轴水里翻滚的视频,电机是露在外面的,运行良好

楼主:
水有一定的作用使电机线圈之间短路,再就是电机的轴承见水后易生秀,所以飞机掉水后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