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间接性 对不了频 求助

楼主(2013-10-31):
d10 和 rx1002 间接性对不上频 对上频固定了id 也会出现 时而对不了频  遥控器和接收机都清除固定id 也会出现 有时候 能对上 有时候 对不上  请问怎么回事啊 !!!

网友:
应该是接收机的问题,可以换个接收机试试看。

网友A:
记得先开控

网友B:
刷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了?

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刷了

真没必要刷固件。。。

网友C:
我的也刷了,清除后对频。对频成功后
在选择固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刷了,清除后对频。对频成功后
在选择固定就行

我的问题不是对不了频 而是间歇性对不了频  固定了id对上了接收机也会莫名其妙自己重置清楚固定id

网友:
我都可以  也是新入手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问题又消失了  难道是干扰? 有些时候我的控开着 家里的电脑会连不上路由器 关了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先开控

反了,D10不是这样的,如果对不上频,确认下周围没人用devo控然后先上电,再开控,一般都能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没必要刷固件。。。

我感觉和你完全相反,一定要刷神固件.
另外检查一下发射功率,太小的话就对不上

网友:
新D10对不上频怎么办

网友(2013-12-26):
不懂。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