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像真机电机选择徘徊中............

楼主(2013-10-31):
最近自己组装了一架450飞狼像真机,陀螺仪:龙卷风,斜盘:MCJ SS-205MG,尾舵机:FUTEBA9257,电调:铂金40A,电机:飞越:3800KV,搭配121斜齿大盘、12T齿,配套华科尔D10控和RX1002接收,最近几天试飞了有20多个起落,航线时偶尔会出现机子突然下降的情况,(操控杆不动)要速度提舵才能起来,感觉是不电机有问题?飞狼像真机要比一般机子重,喜欢顺畅飞行,不做暴力3D ,(推荐3S的  现在6块3S 2600毫安 25C电池不想升级6S) 这种情况下应该选什么样的电机合适?切盼高手给以解答,谢谢!

网友:
用12T太大了,用10T吧

网友A:
蝎子,改6S,我也是飞狼像真壳,就是如此配置的,飞起来稳啊。关键转速要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蝎子,改6S,我也是飞狼像真壳,就是如此配置的,飞起来稳啊。关键转速要够

蝎子2221-8  3595KV  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蝎子2221-8  3595KV  可以吗?

我用的201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010KV

你是6S 我不能改了  6块3S电就1000多了  改了太浪费了

网友B:
你这么高KV的电机用12T显然大了,还是用10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高KV的电机用12T显然大了,还是用10T吧,

奥  谢了!准备换蝎子2221-8  3595KV 的电机,   12T  121大盘 不换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奥  谢了!准备换蝎子2221-8  3595KV 的电机,   12T  121大盘 不换可以吗?

飞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