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怎么飞不起来

楼主(2013-10-31):
  我刚买的天行者2013   翼展1900  装好飞控准备试飞   为什么飞不起来刚抛出去就炸鸡,打开平衡模式 还是炸鸡,油门拉的很大,什么都是正常的为什么呢,求大神指点!    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重心找对了木有,螺旋桨安装的对不,电机有木有反转,升降舵有木有打反,你倒是上个图片或者视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找对了木有,螺旋桨安装的对不,电机有木有反转,升降舵有木有打反,你倒是上个图片或者视频来看看

没有录像  你说的这些都正常  飞机一个劲的往右偏导致炸鸡

网友:
新手?机机好好调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录像  你说的这些都正常  飞机一个劲的往右偏导致炸鸡

电机的推力角安装对了木有,推力线是要往右下角的,尾翼有木有往右打,副翼是不是左边低右边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录像  你说的这些都正常  飞机一个劲的往右偏导致炸鸡

来着照片再说吧

网友B:
多的我就不说了,又见这种典型的通病!!正确做法:把重心配在碳杆那个地方,抛出去的时候切记:用力地水平抛出去!!!!!!丢出去是不行的,一定要使足力气水平的抛出去!!绝对不能向上抛!!!

网友C:
怎么会右偏 按理说反扭应该是左偏啊.
上图上视频  没真相大家不知道怎么教你..

网友D:
肯定是图传之类的装的位置不好导致右边重量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的我就不说了,又见这种典型的通病!!正确做法:把重心配在碳杆那个地方,抛出去的时候切记:用力地水平 ...

恩  谢谢大神的建议,飞机还仰头  电池放在最前面了  难道中心没有找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右偏 按理说反扭应该是左偏啊.
上图上视频  没真相大家不知道怎么教你..

在试飞的时候会录像的倒是好请大神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图传之类的装的位置不好导致右边重量太重。。

我的飞控在右面  电调在左面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不好评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大神的建议,飞机还仰头  电池放在最前面了  难道中心没有找好吗?

是的!天行者这飞机头偏轻了!需要4S 4400mah或者3S 5000mah这种规格的电池才能压得住头!

网友:
首先,重心得对,找2个打螺杆也要把头压住
其次,手动能飞了,再用飞控

网友:
速度不够,失速坠落,抛的时候加些助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