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油机的几个问题!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3-10-31):
问题一,700N,HZ105发动机,其他是标配。飞普通模式7分钟,刚下来摸发动机底部温度暖暖的,二三分钟后温度能升到80度以上,很烫手。摸三秒都不行。这正常吗?不正常的话要怎么样调呢?

问题二:离合块容量烂,已经烂了2块了,感觉也就10个起落烂一个。飞机每次起飞前能听到金属的”当当当“声音。问过一个开模型店的,他说是转速高了?那要怎么调呢?

说实话,一路单飞过来,真的好惨,一个一个问题去探索,有苦有乐。以上二个问题还请大家不烦赐教!谢谢了。

网友A:
1.是正常的
2.我亲身见过这样情况,是你发动机平衡调整问题,你的甩块与离合盖没有调平,调好后转动4边是同在圆周中点。固定发动机的孔是可以有0.1左右的调整,安装不注意是看不出的,我飞了700N三年换了3个发动现没换过甩块与离合盖,只换来令片就可以。
3.你是CGY701还是CGY750 或 亚拓原装定速,说出你的配置模友才能正确帮到你,说得不对模友门请更正以老卖老了

网友:
机每次起飞前能听到金属的”当当当“声音。应该是离合器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正常的
2.我亲身见过这样情况,是你发动机平衡调整问题,你的甩块与离合盖没有调平,调好后转动4边是同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正常的
2.我亲身见过这样情况,是你发动机平衡调整问题,你的甩块与离合盖没有调平,调好后转动4边是同 ...

我是3GX,但没启动定速。。。感觉不到定速的好,以前开了,现在没开。一年多来,没正常飞过几次。估计也就30个起落。拉了二个发动机,现在会调发动机,估计以后会少拉的了。哈哈哈。。。。

网友:
楼主兄弟别着急,听我慢慢道来...
      1.离合器异响:听老兄这番情况描述,自认为是离合器启动轴轴心与发动机曲轴轴心存在偏心问题,但ALIGN T-rex700N在设计上有限位固定措施,发生离合器启动轴与发动机曲轴不同心的情况不多,还需要仔细检查离合器杯罩与离合器甩块的同心配合度,如果同心度很好,不会发出“噹噹”异响。这个问题应该是在装配工艺上的问题,建议去多看ALIGN T-rex700N的装配帖(记得过去模友北极星和台湾RC main 许主编都发过装配贴)可以学习借鉴。
    2.发动机温度问题:发动机调整不当会造成温度过高的问题,这里温度过高有几个因素:大气气压、环境湿度、操控手法。空气中含氧量的多少是调整油气比的关键,湿度是含氧量多少的直接因素,手法上经常用大螺距大油门也是造成发动机过热的因素之一,甲醇发动机在100°的时候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合理掌控转速及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