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4in1 25A所用的MOS管型号

楼主(2013-10-31):
我有一个好盈4in1 25A电调,烧了好多只MOS管,拆开看上面只用到一种MOS,商标是ON,字标是B23,TO252封装,我查不到这种芯片的具体数据,所以在此请教:
1,这个管子是不是N沟道MOS,什么地方有相关的DATASHEET?
2,我想将电调上所有的24只管子换成IR LR7843是否可行?
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先行感谢了!

楼主:
自问自答吧!为了方便以后有人查找,把问题闭环:
LR7843完全可以替代原来的管子,所以应该全是N沟道的管子!
另外:刷BLHELI的时候,还是将刷写的三根线引出来为好,因为一是方便,二是调参方便,这个玩意调参想用控搞定,得费死!
-----------------------
最后的忠告:
一般人不要去搞,80%的人你即使刷了,也只会用用默认模式,但为此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收获!真的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