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电机,谢谢

楼主(2013-10-31):
4006电机最大可有多大的拉力,最高电压,使用电流,谢谢

网友:
最大持续电流 : 18 A
最大功率 : 250 W
最大拉力,淘宝搜索此款电机,看宝贝资料。
一般电机正常工作状态,满油门也达不到最大持续电流这个值。(只有电机通电不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那么根据最大功率,250 / 18 = 13.9,估计比较理想的供电电压应该是4S电池,也就是14.8V。

网友:
如果想用于航拍,云台+微单重量多少?起重量多少?需要选用什么电机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