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Naza配套Gps接收频率是多少,怕它被1.2G/1.3G ...
请问大疆Naza配套Gps接收频率是多少,怕它被1.2G/1.3G佰通图传影响。

楼主(2013-10-31):
请问大疆Naza配套Gps接收频率是多少,怕它被1.2G/1.3G佰通
图传
影响。

网友A:
GPS不发送,只接收。一般的GPS可以接收L1 L2两个波段信号,民用GPS,如车载导航仪,行驶记录仪等,只接收L1波段信号。L1 :1575.42 +/-10 MHz
L2:1227.60 +/-10 MHz
1.2G图传最好在发射那加装滤波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1.2G图传,滤波器效果不明显

网友C:
这个有干扰。

网友D:
多軸飛不遠還是用5.8g就夠了,1.2g要裝濾波器不然恐干擾gps接收,頻率太過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