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VO带5D的问题-加重量测试。

楼主(2013-10-31):
请教EVO带5D的问题,
S800EVO带5D3+Z155D+242.8+15000电池,能飞吗?很多人说不能飞?难道5分钟也不能飞?应该不会吧。
---------------------------------------------------------------------------------------------
本人S800EVO+WKM 带和Z15+5D3+242.8一样重量的物体,上升10米悬停5分钟不暴力飞落地。。。
15000 ROC 6S
---------------------
4点测试的,自己一个人,没带相机,回来才想要图,我是黑龙江的比较冷,零下3度,飞机会飘,所以只在广场飞了。准确时间4分46秒。姿态飞的,GPS飘逸。直奔大楼,
感觉如果换了新浆和电池带5D 安全6-7分钟没什么问题。
----------------------------------
以上我个人意见,大家可以也做做测试,睡不着做点亲身测试,手都麻了。。

网友:
3分钟左右。

网友:
肯定没戏啊,绝对超重了。

楼主:
这几天做个实验,弄电池带上看多重,飞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重量根本不能安全飞行

网友:
比微单重了差不多两kg,

楼主:
本人S800EVO+WKM 带和Z15+5D3+242.8一样重量的物体,上升10米悬停5分钟不暴力飞落地。。。
15000 ROC 6S

网友:
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即使能飞5分钟安全性、操控性都大大下降,反正我不敢也不会。

网友A:
飞前,先准备2个5D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前,先准备2个5D2

5d的云台大疆禅寺已经开卖啦???

网友:
肯定超重,毫无疑问的!!

网友:
毫无疑问  可以飞  再重1-2KG 都能飞 ,问题是 留空时间 短 ,安全沉余不足,低空飞机已经很飘哪怕开了GPS飞机都感觉很飘 ,很难控制,拉高就更掺,所以 可以飞 和 安全飞 完全两感念 , 很多淘宝店 做些负载10-15KG  起飞的广告都是低空 一个图片,都不过是用尽沉余来做宣传,他们要真能来段负载10KG 再拉高100米的 10分钟视频 我就真心膜拜了···

网友:
,睡不着做点亲身测试,手都麻了。
  辛苦了,辛苦了

网友:
安全性太低了!

网友:
还是得8轴,安全性才能得到保证!

楼主:
准备二次测试,

网友:
800带5D,估计牵强了。。。带5D还是1米以上的8轴吧

网友:
要安全還是8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