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8系统始终安装不成功零度YS地面站usb驱动程序

楼主(2013-10-31):
新买的笔记本是win8系统 用的是X4飞控 一直用wifi链接地面站 今天打算升级固件 发现 驱动程序总是错误  USB线插上电脑  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 总是显示一个黄色的感叹号 仔细看 提示什么错误10 看不懂啊  跪求坛子里的高手帮忙啊   零度官网上面的win8驱动程序也试了 还是一样的  显示感叹号 在网上下载了一些驱动 还是搞不定  驱动精灵也下了 提示安装成功要从新启动 重启后还是用不了

网友:
软件 还是不要 盲目更新 。
  就算是 免费送给俺用最新软件,俺都不干。

Windows98 用到 2005年 才退役。。

Win XP 一直用到 此时此刻 仍然不乱更新。

微软的“更新”几乎总是让你觉得 机器更慢 而已。

Word97 打字 和 Word2003 打字 有区别么 !!

网友:
不懂,帮顶了,还是让懂的来回答吧

网友:
2L说得有道理

网友:
看到这个帖我还是消停的用7吧

网友:
你的问题就是强制数字签名问题!(这是WIN8的安全性方面的一项加强,不是楼上几位讲的退化与多余)

关闭WINDOWS8的强制数字签名后,先删除以装的驱动,然后重装驱动即可!

至于如何关闭强制数字签名,请自行查找吧,网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