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四旋翼双桨问题

楼主(2013-10-31):
配置:朗宇4112电机,飞越T1555碳桨,无论低速还是告速,都会出现双桨,导致航拍画面抖动,请教一下如何调整,谢谢啦!

网友A:
1.电机检查
2.做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检查
2.做桨平衡

桨平衡是不是得买那种磁悬浮将平衡器呢?

网友:
换桨吧!这桨不行!我也用过这桨!

网友B:
貌似很难调,你试重新安装一下桨夹。我安装APC的桨也是有一片有双桨,后来发现桨和桨夹没有贴平,转了角度锁紧后就好了。不过国产碳桨据说多少都会斗精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很难调,你试重新安装一下桨夹。我安装APC的桨也是有一片有双桨,后来发现桨和桨夹没有贴平,转了角度锁 ...

俺这是四个桨都抖动,虽然不严重,但拍摄画面已经受影响了,是桨两侧不一样重,还是桨夹安装不好目前还搞不清楚,拆了重装还是抖。。。推荐一下哪些桨比较好,谢谢啦~

网友C:
嘛叫双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嘛叫双桨

桨不平衡,转起来分层,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这是四个桨都抖动,虽然不严重,但拍摄画面已经受影响了,是桨两侧不一样重,还是桨夹安装不好目前还搞 ...

碳桨我没用过就是担心质量不好抖动。我只用APC的不过发现用大号桨震动也很明显。所以这个也不太好推荐。我用APC 1238桨比用1347桨震动小多了。

网友:
桨对平衡的影响最大了。

网友E:
你这个桨不行,千万别买了飞控,买了电机,买了电池,最后在桨上省钱,你要知道前面的所有一切都要靠这最后一环才起作用,而这一环是要转到四五千转的,质量马虎不得。APC卖的贵是有道理的。你A2的钱都花了,最后搞个飞跃的垃圾桨来配,水桶的短板也太短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桨不平衡,转起来分层,不稳定。

双层了啊?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桨不行,千万别买了飞控,买了电机,买了电池,最后在桨上省钱,你要知道前面的所有一切都要靠这最后 ...

APC的桨和劲旋风的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APC的桨和劲旋风的哪个好?

JXF是木桨的世界最高水平,APC是塑料桨的世界最高水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介个。。。好纠结,给俺推荐一款吧~俺不太会选。。。

说实话,碳桨很好,但现在市面上就没有靠谱的。DJI的太贵了,T-motor的更贵,除了这两家外就是些没牌的阿猫阿狗抄数的仿制品。 飞跃还算有名有姓的,质量你也看见了,怎一个烂字了得,双桨的话说明桨叶变形了,这个是绝症,不是配平能配好的,这个不是直升机,可以调螺距。我之前还被人蛊惑买了8045和9045的杂牌碳桨给我的精灵用,被坑的头破血流。 复合材料旋翼不是那么容易搞个小作坊就能搞好的,质量根本就控制不住,周一的做的还不错,周二下雨了湿度上来了他妈就又不行了,周三调好了,周四降温了又是废品。所以我建议新手如果米不多的话直接上APC的得了,虽然是塑料的,但大厂,而且质量稳定,性能可能不如好的碳纤桨,但绝对比差的碳纤强,多旋翼大家玩的就是一个稳定。DJI刚刚发布了给S800 EVO升级的桨,看上去是高性能塑料注塑的,不知道比编制碳纤维布的便宜不,如果价格不错,同时敞开供货的话,也可以作为一个选项,链接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太感谢您了,这两天再看看,好好选一款桨,花冤枉钱真心难受。。。

还有就是一定要和电机匹配,这个很多人都忽视了。

网友F:
很简单  桨哪边高就打磨 和电机接触的那面 磨具问题 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一定要和电机匹配,这个很多人都忽视了。

djis800的那个碳桨靠谱么?我一直用的是1555,他那也是1555的,应该能与电机匹配

网友E:
引用 楼主:
djis800的那个碳桨靠谱么?我一直用的是1555,他那也是1555的,应该能与电机匹配

关键是你电机是啥? 还有1555和1555是有区别的,螺距只是一个数据,翼型还有翼面积都是有关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  桨哪边高就打磨 和电机接触的那面 磨具问题 不平

这样很多时候治标不治本,很少有变形只出现在桨根部分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额……如果舍不得买好的碳桨就上APC吧,据说有些小型的载人飞机上使用的都是APC桨……

网友:
说真的飞越桨非常不靠谱,

网友:
做动平衡

网友:
飞越650,sx飞控,飞越狗台,除了我用1238其它都一样。

网友:
真不知道哪家的碳浆好用了

网友:
我的也是飞越的桨,拍出来的片子蛋疼的很。

网友:
这样的桨配不平的,换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你电机是啥? 还有1555和1555是有区别的,螺距只是一个数据,翼型还有翼面积都是有关系的。

电机是郎宇4112,怎么看什么样电机配什么样桨呢?

网友G:
我用TM的桨,平衡的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TM的桨,平衡的不得了。

震动很小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震动很小呗~

原厂平衡什么的做的非常到位,拿回来用磁悬浮,放上后纹丝不动!而且飞起来噪音很小,除非风很大的时候。
楼主经济允许的话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厂平衡什么的做的非常到位,拿回来用磁悬浮,放上后纹丝不动!而且飞起来噪音很小,除非风很大的时候。 ...

恩,好的,谢谢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很多时候治标不治本,很少有变形只出现在桨根部分的。

我是来学习的。大湿呀

网友:
飞越的碳桨,10个有9个要做平衡的,还重量不一样,差个2、3g都有。我现在全部改用APC和DJI的155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碳桨很好,但现在市面上就没有靠谱的。DJI的太贵了,T-motor的更贵,除了这两家外就是些没牌的阿 ...

用仿apc的可以吗。

网友:
感觉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  桨哪边高就打磨 和电机接触的那面 磨具问题 不平

........桨在出厂的时候就应该特别注意这些了吧,,配平什么的。。。磨来磨去,拿根材料自己用小刀削一个桨。。哈哈,玩笑,别见怪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