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 怎么设置混控

楼主(2013-10-31):
天地飞6A 怎么设置混控, 我的是冲浪者1.4M的

网友A:
天6三角翼混控是:4 6 7所对应的D F G 向上打。 D向上打 各舵有混控 。F向上打 为1,2通道混控。G是副翼反向开关 H是升降反向开关,这个要自己调试舵机看 G H两个中只向上打一个 有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