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控D10改造开始啦!不用3S锂电,不用5号充电电池,一节3.7V电池就够了

楼主(2013-10-31):
------------------------------------------------------------
老规矩,先说说使用的工具:
  电烙铁一把(功率不限)、焊锡丝、线材、JST公头一个、3.7V锂电池一节(手机的电池都行,不一定要3.7V)、升压板一块
此法适用于任何控,体积小,重量轻,换电池省事,充电速度快

先把升压板焊接电线(焊接方法和过程就不拍图了,不懂的请度娘),然后把电压调整到12V。JST插头插在控的母槽,并且跟升压板连接好。         介绍就到这里。上图↓

看着原来的8节5号电池我心里就一阵悲伤。。。不知用了多少南孚了。之前改装过V911控(见我原来的帖子)方法基本一致

好,开控展示一下满格的电量!

现在就到这里了。开关,电池怎样充电什么的下次在补充,敬请关注!
一节18650就搞定。更换电池更加方便,体积又小,怎么样,心动没?赶紧改造吧
最后发一张我的鸡鸡

-------------------------------------------------------

网友:
主要是不经用 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技术贴就要帮顶支持一下。

网友:
电量有限呀,而且里面要还要些耐高温材料固定,防止起火。

网友:
就算你用的1S2000毫安和3s600毫安的电池比。待机时间都比不了。还得算上升压的损耗,升压电路的故障率,开关管升压电路中的高频干扰…多加个东西就多个出问题的可能。

网友:
多并几节还行,要不然用不了多久,升压的情况下,相同功率电池上的电流要大很多。

网友:
这个方法以前好像有人说过,但结论就是升压不靠谱,电池不经用。。。

网友A:
支持技术贴。不过还是弄不懂为什么不直接上3S锂电。我把动力下降的1500mAh 3S改个插头塞进去,充一次电用小半年 。。。。

网友:
升压后 电去得快   我以前控用的电池不合适 太宽
我直接用魔术贴粘在遥控那里

网友:
我担心的是飞行中电池没电了结果会怎么样啊!升压电路可以预警吗?

网友:
升压 电量不足不会报警吧

网友:
电量够用吗

网友:
无知者无畏,你这样升了, 进控还是要降,而且你用的这个是开关DC-DC,带波纹,对控的稳定性有一定影响

网友:
毫无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技术贴。不过还是弄不懂为什么不直接上3S锂电。我把动力下降的1500mAh 3S改个插头塞进去,充一次电用小 ...

我去~ 用半年???? 什么电池这么给力????

楼主:
是的。但是没关系的。我要的只是直接能3.7V充电的电池。。。

网友:
升压效率、电源纹波、稳定性,各个都是隐患,你这不是技术贴,是玩命贴。。。

网友:
快就没电了

网友:
911我改过 好用,d10这样改会不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没电了

网友:
主要问题是不能低压报警了

网友:
玩命贴,不推荐。稍有点动手能力的,可以做一个T插转JST插头的线,把动力3S电插头用魔术贴粘在控后面,满电的话,够你飞几个月的,飞机报警后的动力电也够你飞一天的。

楼主:
这是我现在开始的改造,后续会有电量指示灯的。一节电池可以用2个小时左右,多带个电池就可以外出飞行了

网友:
技术贴得支持下

网友C:
发射,要求稳定第一!失控,是不可接受的!这类改装隐患巨大,得不偿失,楼主回头是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要求稳定第一!失控,是不可接受的!这类改装隐患巨大,得不偿失,楼主回头是岸。。。

我没什么的就是一只小鸡,还有玩车

网友:
这一节电池的使用时间是多久呢

网友D:
羊羊羊大红袍。我的直接改了3S,电路也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羊羊羊大红袍。我的直接改了3S,电路也剩了

好家伙  直接串联。。。。我装个电池盒上面装个开关LED 跟上次改造一样 玩车没隐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家伙  直接串联。。。。我装个电池盒上面装个开关LED 跟上次改造一样 玩车没隐患的

不是怕加电路有问题,是18650太多了,加电路也得花钱。就是不能盖后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 用半年???? 什么电池这么给力????

一个美梦就过了一年。

网友(2013-12-07):
lz高人啊,但这电池能用多久啊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知道电池电量耗完的

网友:
飞450以上还是11.1稳妥点

网友E:
是不是还得在电池和升压模块间弄个开关,要不既使关了控后升压模块也在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还得在电池和升压模块间弄个开关,要不既使关了控后升压模块也在损耗。

理解非常正确  可以在加个钮子开关控制锂电池的通断 有条件还可以弄个电量指示灯

网友(2014-05-07):
画蛇添足!没有一点意义,只会增加额外的电力损耗,增加额外的隐患!

网友:
没必要,控的电池没多钱

网友:
升压板能调节电压吗?范围是多大

网友:
楼主这样改看不到电压的变化 很危险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支持技术贴。不过还是弄不懂为什么不直接上3S锂电。我把动力下降的1500mAh 3S改个插头塞进去,充一次电用小 ...

魔友半年飞20个小时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魔友半年飞20个小时都不到?

反正没时间飞。随后就这样改改玩车算了,锂电的3.7V有专门的钮子开关 打开升压开关后能够显示锂电池的电压 低于3.6V可以停止玩了,也不错的,暂时没玩大机,小飞机没什么隐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反正没时间飞。随后就这样改改玩车算了,锂电的3.7V有专门的钮子开关 打开升压开关后能够显示锂电池的电 ...

魔友 此贴的回复 很容易误导别人,如果没有我问这一句的话;

新手以为用2200mah 3s 可以正常使用半年的话,那魔友离挨喷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魔友 此贴的回复 很容易误导别人,如果没有我问这一句的话;

新手以为用2200mah 3s 可以正常使用半年 ...

哦,这句话是一位模友说的···

网友G:
8节2700mah的镍氢电池,每晚开3小时左右,一个星期没电。充电实在太慢了,10小时,早知买个锂电,便宜一半还充电方便。

网友H:
3S电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8节2700mah的镍氢电池,每晚开3小时左右,一个星期没电。充电实在太慢了,10小时,早知买个锂电,便宜一半 ...

3s 锂电池 a6 20分钟以内充满;使用时间 就是几个小时不等了;

正常室外飞行一天 是足够的,当然 全天开机那种肯定不够;

好的习惯 机拔电后不连续飞行就关控;

模拟时 降低遥控器发射功率可以练习的更久;

网友:
多个东西多个不稳定因素,直机危险,出问题炸鸡事小,伤人事大,能避免的问题还是避免的好。这种没必要的改装还是不要折腾了。

楼主(2014-07-21):
引用 网友H:
3S电就好了啊。。。

网友(2015-02-10):
各位:请问,如果我配了3S的锂电,那个低电量报警电压是不是不能用默认的8.0伏了???那么应该设置成多少伏呢???电量还能正确显示吗??

网友:
是真的没有意义,故障率大大提升  。也不耐用

网友I:
D10路过,用锂电野蛮方便,,,,关键是稳定性,失控过两次,一次是刷机不晓得怎么出问题了,遥控距离极短,还有一次是没有锁ID,失控了就再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D10路过,用锂电野蛮方便,,,,关键是稳定性,失控过两次,一次是刷机不晓得怎么出问题了,遥控距离极短 ...

我主要是玩车 所以可以这样改。

网友:
打酱油的飘过

网友J:
无知者无畏

网友K:
没有意义,根本不知道还多多少电,遥控乱改好危险

楼主(2015-03-20):
不是说了给来玩车的,哪来这么多废话。电池那边加个电压表头不就知道剩余多少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