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上频。。。。

楼主(2013-10-31):
遥控器。。插电池。。。    一直橙灯闪。。。什么情况。。

网友:
新裝機嗎?如果是的話~要先接上電腦所有參數調整過才能使用!
對不上頻因該是指搖控器設置吧!
如下圖選擇 接收機--->普通 因該就可以動了

网友A:
楼主,私信我教您...

网友:
怎样能跟你私信呢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   是精灵。。。

网友:
新机都要上计算机调整过才能飞,先下载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   是精灵。。。

說明書中有詳細對頻方法、但奇怪的是樓主為什麼?要重新對頻呢?
出廠已經對頻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私信我教您...

討論區不是私下解決的

常用私信,倒不如致電你公司

常打出一個信息出來 內容是私信...!!!

我有同一個問題又看不倒

改改你們的作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明書中有詳細對頻方法、但奇怪的是樓主為什麼?要重新對頻呢?
出廠已經對頻過了!

不是重新对码。。是拿到手就对不上。。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重新对码。。是拿到手就对不上。。奇怪。。。

在调参那里设置一下,遥控器选项勾到PPM

网友:
楼主,精灵不是丢码,不用对吗的,校准一下遥控器即可!

网友:
也有可能是指南针没有插上,,看看调参软件里面遥杆有没有反应,,我也玩过朋友的小精灵,没插指南针也会闪黄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