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推荐。。。。标题加长。。。。

楼主(2013-10-31):
小弟450机架,3S电调,想换电机航拍,大侠们能不能给推荐推荐啊。。。。。。。。。

网友A:
phantom 2的那套动力看上去靠谱,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卖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antom 2的那套动力看上去靠谱,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卖配件。

就是

网友B:
F4006 950KV 、
好盈天行者30A电调、
高仿APC 1047桨、
4200mah 30C 3S
起飞重量在1700g左右
留空时间保守是8分钟一般是10分钟

网友C:
朗宇V2216KV800
好盈30A
1147APC
5500电池
时间超过18分钟至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006 950KV 、
好盈天行者30A电调、
高仿APC 1047桨、

谢谢,听说F4006电机似乎质量不怎么样,看到一款AX2810Q不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宇V2216KV800
好盈30A
1147APC

谢谢,V2216那么强大??这个配置能带卡片机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听说F4006电机似乎质量不怎么样,看到一款AX2810Q不知怎么样

反正我现在是用F4006 950KV起飞重量是1710-176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现在是用F4006 950KV起飞重量是1710-1760g

那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