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250用的尾舵机

楼主(2013-10-31):
md922挂了,250上还有什么可用的性价比高的尾舵机

网友A:
futaba 3154是不二的选择,刚刚的。

网友:
有95新无炸无修的DS425,最多10起落就收起来没用过,很新,
80不邮要就联系我。

网友B:
我用15元的银燕数码舵机,一样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3154是不二的选择,刚刚的。

3154耐用性能达到9257那样吗?好像提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5元的银燕数码舵机,一样好好的

锁尾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格宁d905

这个舵机好像不太好买了

网友:
恒吉922挺适合250锁尾的,便宜点的,可以考虑泉速的9克塑料齿锁尾舵机,速度挺快的;9257啥的太大了~

KST115、215和银燕9256HV也可以~

网友D:
我用15块的es08de,效果也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舵机好像不太好买了

那就不知道了,这款舵机前两年很流行,一般的山寨250用的都是这款,经济实惠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15块的es08de,效果也蛮好

这款舵机不是斜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15块的es08de,效果也蛮好

es08de速度不够的,如果只飞飞悬停的话辉胜9g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舵机不是斜盘的吗

严格来说是固定翼用的,要求不高的装小电直上休闲飞飞也行。

网友:
Savox 0262 用着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舵机不是斜盘的吗

放心吧,飞悬停和航线没问题的

网友:
其实也不用分斜盘或锁尾,能用就行,想好一点就115、2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KST215不错

斜盘用在锁尾怕出现寿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