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推荐电池容量配置

楼主(2013-10-31):
我最近弄了一套NAZA M V2的四轴,450机架,飞越2212KV920电机,好盈铂金30A电调,使用3S2200电池起飞重量有1040克,使用6S2600电池起飞重量1220克。使用那个3S电池飞行时间短,而使用那个6S2600电池电池也只能飞16分钟左右。没有4S电池,没有测试4S电池飞行时间。
请问高手们,这种情况下使用何种电池搭配,飞行时间更长?

网友A:
你确定KV920的电机可以上6S电池?

网友B:
是啊,太夸张了!!6s!!!你这电机,3s5000左右电池就可以

网友C:
450机架上 6s 920kv 如果是1045桨因该非常暴力但电机因该也很快升天
除非楼主换上、5寸桨

只有电机kv值很难建议!

1045桨 3s 5200mah    最大上4s  4000~5200mah  预估飞行时间能长点

网友:
精灵能不能用 .电压:11.1V .6100MAH 尺寸:27.5x49x174(mm) .持续放电倍率:25C .最大充电倍率:5C .商品重量:437 g.的电池,放在机仓外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KV920的电机可以上6S电池?

厂家没有说,但是我还是直接使用了,那力量真的有点暴力,当3S电池轻推油门,升空太暴力了。
然后空中悬停,到电池电量报警,降落后检查电机,温度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太夸张了!!6s!!!你这电机,3s5000左右电池就可以

哦,那借这个电池来试一下,搭配不错的话,买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机架上 6s 920kv  如果是1045桨因该非常暴力但电机因该也很快升天
除非楼主换上、5寸桨 ...

大疆原厂1038桨,油门没敢使劲推,上升力确实太暴力了。
那换成4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