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要喷我!

楼主(2013-10-31):
问个简单问题,老模友都在说练飞行,先练对头对尾,我就想问问针对精灵应该怎样练飞呢,当然精灵很好飞,但我想要那种象真机一样的那种飞行样子,关于对头对尾后应该怎样飞行练习呢。说的具体点,刚入模的都听说过,什么对头,对尾,八面或四面悬停等等,但这都说的太笼统。有没有说清楚点的,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谢谢了!有人说新手论坛里有,但老模论坛里如果有老模说的话给我们新手更有帮助,因为他们还有飞行的经验。

网友A:
那个是直升机,优酷有视频,说得好清楚了~

网友:
对头:飞行器头对着你,除了升降杆没有变化,其余的横滚、俯仰、航向角全是反的
对尾:飞行器尾巴对着你,升降、横滚、俯仰、航向角正常。
以上是对头对尾的解释,需要楼主自己在飞行过程中好好体会一下。至于悬停,你可以在gps且卫星信号极好的条件下感受一下,有飞控的辅助所以杆量回中飞行器自动悬停。练好对头对尾的基础上再用姿态模式练习悬停,因为你不练对头对尾的话,姿态模式要悬停你连怎么打杆修正都不清楚。
这就是我对新手练习的一点小小建议,希望能帮到你!祝爽飞

楼主:
哦!当对头或对尾时只练习前进后退左右就行吗?以后再飞八字是这样吗?

网友B:
多軸就是要夠簡單!不然幹什麼花一堆錢受罪!
加上現在又有穩定聰明的飛控、gps輔助!說白了點就像玩會飛的遙控車一樣沒壓力
連小朋友也很容易上手,多飛就行了,你說那套是飛直昇機用的(且全手動)確實是需要練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軸就是要夠簡單!不然幹什麼花一堆錢受罪!
加上現在又有穩定聰明的飛控、gps輔助!說白了點就像玩會飛的遙 ...

但也要飞的漂亮呀!有流线型,就是现在不挂狗的情况下也要飞 的有个样子,到时挂狗的话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直升机,优酷有视频,说得好清楚了~

给个地址吗?我没有找到练习的教学视频,只找到正在飞的直升机,我想看初学的视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地址吗?我没有找到练习的教学视频,只找到正在飞的直升机,我想看初学的视频!谢谢

= =!!多轴很傻瓜的,你不动杆它就悬停了,姿态模式会受气流和惯性影响,GPS就钉那不动,不像直升机要不断修正才能平衡。这个不用教程的,我之前啥也没飞过,现在飞4轴嗷嗷的~~~哈哈
一定要看教程的话,去DJI的网站,phantom技术支持与下载,里面有视频教程~~~
第一次飞如果害怕,我觉得可以飞高点,30米左右,天上没啥障碍,你可以慢慢适应操控。ps:4轴这玩意,更像是机器人,而不是飞机,哈哈,它会自稳的